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里为啥会接通两次?

楼主(2021-12-08):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里为啥会接通两次?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A:
你把它们分开写,再试试

网友B:
应该使用上跳延

楼主:
分开写 上升沿也不管用
会不会是系统时间不准呢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C:
有条件监控下。可以把读时间和比较分两个程序段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监控下。可以把读时间和比较分两个程序段试下
会不会是系统时间不正确呢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