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8):
各位:目前贸易战和疫情问题造成西门子供货不足,考虑用国产扩展模块替代使用,有用过国产牌子亿维、正航、合信、欧辰等,计划用SMART200PLC,扩展模块用8路模拟量输入的,有用过的吗,效果咋样

网友A:
能用,要求不高可以的。

网友B:
用了SMART200PLC就不用怕扩展缺货了,,挂个国产的PROFINET_IO不香嘛。。。8路AD和8路DA才几百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SMART200PLC就不用怕扩展缺货了,,挂个国产的PROFINET_IO不香嘛。。。8路AD和8路DA才几百大洋。。

PROFINET_IO什么牌子的好啊,推荐一下,8路AD啥牌子用着好

网友C:
您好,我是西门子销售经理,需要采购备件可以联系我啊 13730267298 【微信同号】

网友D:
smart200是小型PLC中运算速度最快的,效果肯定不差的。

网友C:
如果需要采购西门子工控品:PLC模块、变频器、伺服电机、触摸屏、开关按钮、接触器、继电器、熔断器等产品,联系我啊。 13730267298【微信同号】

网友E:
学习了,原来SMART也能代换

网友F(2022-01-17):
正航用过  很好用

网友G(2022-08-02):
忆维别用最垃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忆维别用最垃圾

亿维最近出了smart 200,拟大面积采用。说说你的故事,避免跳坑。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亿维最近出了smart 200,拟大面积采用。说说你的故事,避免跳坑。

用段时间就不行了,现在200也不贵啊。

网友I:
多谢各位推荐

网友J(2023-05-10):
合信吧,兼容西门子的还能用STEP 7编程,一直在用稳定性也不错,他们好像也有PN模块,直接挂在西门子主机后面,做远程IO
合信PLC技术转销售,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
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厂家直接对接,可以提供技术服务
电话(V):15021637690(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