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8):
请教3U控制XY轴控制,X轴走20个点位,Y轴走30个点位,走工字型运动,用绝对定位指令,有什么好的方法?
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运动控制,目前没什么好的思路,请求各位高手支支招

网友A:
每个坐标点间距都不一致就使用变址偏移 。

楼主:
不是很理解呢,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B:
拱门吧?xy为平面?然后最后用升降气缸???不说清楚

楼主:
一个XY轴的平台,是平面的,X轴,Y轴负责移动去各点位,到点位后有一个升降气缸,用来放料的,放完料后继续移动到下一个点位,继续放料,以此类推,直到放满所有点位

网友C:
点位规律是什么  啥也不讲 咋搞

网友D:
是个规则的料盘吗   可以用托盘的方法去计算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位规律是什么  啥也不讲 咋搞

点位间距是固定的,当然不排除工件加工的时候有偏差,要搞成位置可调的,用来对应那些点位偏差的问题

楼主:
托盘的方法我不清楚呢,没用过,点位间距是规则的,但是位置在触摸屏要弄成可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点位间距是固定的,当然不排除工件加工的时候有偏差,要搞成位置可调的,用来对应那些点位偏差的问题

位置有偏差 就上变址寄存器

网友E:
点位有规律还好整。点位不规律,随机定位怎么做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F:
不明白,就走几个位置呗?用一个点位就行了呗,不断的去给这个点位的坐标赋值,再走下一个 然后搞个显示屏保存你那么多位置数据,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意思?

网友G:
我也想玩一下这个,X20,Y30,

设X0Y0为起点,X0+1,X1+1。。。。。直到=X20,Y0+1,X20-1减到X0,Y1+1,=Y30,X0,Y0

不知道这逻辑是不是楼主想要的

网友H:
任意位置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明白,就走几个位置呗?用一个点位就行了呗,不断的去给这个点位的坐标赋值,再走下一个 然后搞个显示屏保存你那么多位置数据,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意思?

也是一个办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位置有偏差 就上变址寄存器

好的,谢谢

网友I:
每次流程结束V Z 变址  自加+2   真麻烦 要是ST  创建数组 下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每次流程结束V Z 变址  自加+2   真麻烦 要是ST  创建数组 下班

大佬,不好意思呢,我不懂ST

网友G:
这个我玩了三天了,还在卡壳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玩了三天了,还在卡壳中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任意位置定点

您好,请问能分享一下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玩一下这个,X20,Y30,

设X0Y0为起点,X0+1,X1+1。。。。。直到=X20,Y0+1,X20-1减到X0,Y1+1,=Y30,X0,Y0

不知道这逻辑是不是楼主想要的

类似于这个,谢谢

网友J:
以前做过的项目,就是差差不多这样的,装的是电芯,60个坐标对应60个位置,用西门子PLC做的,每一次在固定位置抓,放到箱子的对应60个位置,你就这样理解,第一个放的是第一个坐标位置,第二次放就加1,就是第二个坐标位置,西门子PLC用的是指针,三菱的应该是用变址指令吧, 每放完一个,将当前孔位置1,直达放完所有的,一箱放满了就可以流向下一个工位,
我这个项目是分单爪模式,放60次,双抓模式,放30次,对应的就是两套坐标值
  • 下载积分:+1(爱学习的小锐)

网友G:
引用 楼主:

    类似于这个,谢谢

    我照这个思路,在我自己的学习机上,真的玩了几天,现在还在对程序发呆中。

    主要是计数的问题,数学差,整得头痛,X4,Y4,开始还好,用Z计数,Z1*Y距离,但到了Y4后要X+1后的逻辑调不通就乱走了,脑袋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前做过的项目,就是差差不多这样的,装的是电芯,60个坐标对应60个位置,用西门子PLC做的,每一次在固定位置抓,放到箱子的对应60个位置,你就这样理解,第一个放的是第一个坐标位置,第二次放就加1,就是第二个坐标位置,西门子PLC用的是指针,三菱的应该是用变址指令吧, 每放完一个,将当前孔位置1,直达放完所有的,一箱放满了就可以流向下一个工位,
我这个项目是分单爪模式,放60次,双抓模式,放30次,对应的就是两套坐标值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