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编码器28KHZ以上速度就会丢失脉冲

楼主(2021-12-08):
电机1420R/MIN 编码器1000线/R 响应频率0-1000KHZ 机械最高转速6000R/MIN,为什么我变频器频率35HZ以上就很大明显丢失脉冲?

网友A:
是新设备还是旧设备?你换个新编码器看看

网友B:
编码器装在电机上还是机械上?PLC用的哪个品牌哪个型号? 像西门子smart需要手动改输入滤波时间适配相应的频率是否检查过了?

楼主:
FX5U 电机轴上,关键是才35KHZ就明显丢脉冲,编码器参数响应能达到100KHZ,关键是Z相一直亮着,有时ABZ都亮着

网友C:
输入点的滤波时间要改小,西门子遇到这样的问题基本都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D:
这个要计算的,首先确定好变频器38Hz时对应的电机转速R,然后根据编码器参数1000线/R,计算编码器此时产生的脉冲频率,1000*R HZ。针对所选PLC,核对所选通道兼容的频率上限。个人认为,很大概率是已经超出频率上限了,解决方法是更换编码器型号,降低编码器线数

网友E:
PLC上用高速计数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