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一个程序可以用三种语言编写吗

楼主(2021-12-09):
请教各位大神,最近公司谈了一个项目,需方要求用西门子1200的plc,对程序语言有如下要求,上图所示,这个程序能做出来吗?模拟量能用语句表(STL)编程吗?

网友A:
能啊能啊能啊

网友B:
要求高
默默无语

网友C:
我想一个项目使用1200系列,应该不是太复杂的项目。然后需要3种语言编写程式,是检测您们的技术能力还是觉得他们的维护人员牛叉,还是。。。。。。
依照这个项目的需求,报价难道不准备起飞?简洁明了,可读性强,不允许有冗余代码,结构化编程。。。可能是对方技术人员想借鉴相关经验吧。我看过的德国设备代码也未能达到他们的需求。。。。

网友D:
S7-1200有GPAPH?

网友D:
很多写技术要求的都是二把刀,前段时间遇到一个技术要求用PROFIBUS-DP,指定的PLC、HMI都是PROFINET。

网友E:
S7-1200只支持LAD,SCL,FBD,那个工厂完全是为了装逼吧,和有些面试官一样,显得自己懂,结果是半罐水。

网友F(2022-01-17):
我现在做的德国的设备用4种语言写

网友G:
可以的,实际见过。

网友H(2023-02-08):
引用 网友E:
S7-1200只支持LAD,SCL,FBD,那个工厂完全是为了装逼吧,和有些面试官一样,显得自己懂,结果是半罐水。
说的很对,这个工厂写这样的要求,分明是不懂装懂。

网友I:
按照甲方要求来讲,这种要求实际上是合同或技术要求标准化形成的固定格式,本来企业要求都是中大型西门子PLC,实现是没问题的,并且一个工厂设备众多,对于乙方来讲也许是标准机,但甲方收到大量各个工艺的标准机的话,每个人的思路都不一样,可以说读程序比重新写程序还烦人。这样统一规定,非常有利于甲方维护。
双方业务沟通时,从成本考虑或被乙方灌输,PLC就改成了不支持GPAPH的1200,但合同就这么签了,只能说乙方业务和技术层面沟通环节出了问题,问题在乙方公司
站在乙方技术角度,我们的程序照样有标准化,每次订单要求不一样,我们真的都把代码最优化了吗,里边还是预留了很多标准化和这台机无关的预留在里边,和这个合同上出现的问题是一样的,没什么大事,所以和甲方解释清楚就好了,大不了加些钱换成1500,之前做过项目连变量怎么命名都要按照合同规定,起始过了也还好,取各家所长才能成长

网友J:
可以全用梯形图写,对应的地方再转换成其它的,,,

网友K:
1200没有s7-GRAPH吧,要1500吧

网友L:
多语言同时存在是支持的,但这要求可能是招标保护,给特定公司准备的,增加对手公司报价

网友M:
之前用一两种,后期也比较好接手

网友N:
满篇要求就两字,装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