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西门子ST60与V20通讯不上求高工们帮忙看看哪里错了。

楼主(2021-12-09):
用的是 西门子V20设置的是CN011宏链接 ,PLC程序也写了 ,由于本人很少用西门子,导致通讯不上。40322宏链接讲道理VW200是应该有参数的 但是没有读取到参数。
差不多好了 - 副本.zip

网友A:
你的M2.2什么时候置1呢?
给你个程序,和4个V20通讯,写频率,读频率、电流
已经解决了 自己琢磨了 半天换一根线就通讯上了。。。现在 还有个问题 用端子控制是不是其他参数不改 只把 P700修改就可以了 ?

楼主:
谢谢 大佬,已经解决了 。换了一根线 通讯上了。。程序是 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测试能不能通讯上。
西门子ST60与V20通讯不上求高工们帮忙看看哪里错了。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