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9):
GX WORKS3   标签注释(不是软元件注释)下载时会自动下载到PLC ,要怎么样设置不下载标签注释。

网友A:
下载的时候不够选

网友B:
写入时不要选择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入时不要选择就可以

好像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这个选项

全局的标签有这项的   局部的不清楚了
cnydb

网友C(2022-08-16):
OMRON的NJ/NX系统有不下载注释选项,三菱的GW3不熟,按道理应该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