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压力变送器如何编程

楼主(2021-12-09):
四个压力变送器检测压力,有正负压,如何编程显示出数值来就行。请大师帮忙编程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A:
压力传感觉器是模拟量输出,还是数字量输出?

楼主:
四个能分别显示数字到屏上,也就储存到d中,剩下的自己慢点摸索

网友B:
可以买-20mA-+20mA的模拟量输出的

楼主:
是的,有了,就是搞不定,望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四个能分别显示数字到屏上,也就储存到d中,剩下的自己慢点摸索
如果都储存到PLC的D里面了,是模拟量的话,你就试下找一个比例值除一下,比如读出来的数据是4000,对应的压力是4.0,那就是把读出来的初始值除以100=40,人机显示小数点选择一位,不要小数点就除1000,或者你挑3段不同压力,把模拟量读取初始值和实际压力对应值发出来看下。

楼主:
网上也找例题,心里比较模糊。学习中,刚接触这东西。就是能存到d里面就就行,

网友D:
我是看评论。学习学习

网友E:
路过,打酱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