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中间继电器触点容量的问题

楼主(2021-12-09):
现在做一台设备,PLC的输出点接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再控制接触器,中继的型号是RXM2AB2BD,触点容量12A,控制的接触器是CJ40-800A,接触器的线圈吸合电流是16A,运行电流大概是0.5A,请教大家,这个中间继电器顶得住吗?

网友A:
接触器吸引线圈电流已超过继电器器触点额定电流,你说能行吗?
而且接触器吸引线圈仍属于感性负载呢。

网友B:
用PLC输出点带CJM25A交流接触器,接触器在带800A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吸引线圈电流已超过继电器器触点额定电流,你说能行吗?
而且接触器吸引线圈仍属于感性负载呢。
用中继的2个触点并联起来可以吗?

网友C:
应该可以...16A是吸合电流(启动电流),工作电流才0.5A 。12A的触点容量,带这个接触器没问题。
顾乡的云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的,只要不是频繁启动。

网友E:
看是否频繁动作,为了可靠性考虑,建议更换中继。节约的成本不够一次故障一次造成的损失的零头。

网友F:
完全没问题,继电器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些问题了

网友G:
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