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数字量控制西门子变频器调速

楼主(2021-12-09):
如题,项目没有模拟量模块和通信模块,怎么才能控制变频器的转速

网友A:
多段速
还有别的高招?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把变频器面板挂到电箱外头
顾乡的云

网友C:
用UP/DOWN控制加减速度。

网友D:
有个MOP功能可以

网友E:
可以通过输出频率高低控制

网友F:
有同样问题,学习中

网友G:
多段速 然后外面挂个8档位开关

网友H:
输出脉冲控制更更精准

网友I:
好像有个脉宽控制可以 叫PWM吧 晶体管输出的PLC才可以 也就是单位时间内输出多少个脉冲让变频器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