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0):
大佬们,这个D0Z0怎么理解?

网友A:
第一次X0动作,K1传送到D0,Z0加1;
第二次X0动作,K1传送到D1,Z0再加1;
第三次X0动作,K1传送到D2,Z0再加1;
D*的地址=D*+Z0的值。
  • 下载积分:+2(奔大海的小溪) 真诚感谢!
  • 不懈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

网友B:
    怎么会有D2呢。楼上的大神解释一下呗。我刚学不懂

网友C:
    D0Z0的意思,就是地址在D0的基础上加上Z0的数值,比如Z0是0,D0Z0就是D(0+0)=D0,Z0是2,D0Z0=D(0+2)=D2,
    如果D0Z0变成D100Z0,就是D(100+Z0的值),

    incp z0 是当X0接通执行时z0当前值加上1,比如Z0当前值是0,执行后z0就变成1了;

    这个程序正常后面还有一个判断语句,当Z0超过多大值时就将z0的数值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