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0):
GX Works2无法打开工程如下图,以前是可以打开的,昨天想打开以前的程序结果打不开,按论坛的办法都不行,重新安装 Works2的几个版本也不行,电脑没安装什么电脑管家之类的,请问各位大侠有可以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A:
文件路径丢失

网友B:
路径不對或你的資料夾名稱有問題,建議改成英文別太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径不對或你的資料夾名稱有問題,建議改成英文別太長

请问是安装Works2的文件路径?安装路径D:\Program Files (x86)\MELSOFT\GPPW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路径丢失

请问是指的哪些文件路径丢失呢

网友C:
找个文件打开就行了呀,要么你文件夹或者文件改名称了,要么就是移动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文件打开就行了呀,要么你文件夹或者文件改名称了,要么就是移动位置了

你好都试过了,就是新建工程都不行的,我现在装了虚拟机安装Works2

网友D:
用三菱环境清除就可以了
附件: 三菱软件环境清除.zip (1942 K) 下载次数:2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三菱环境清除就可以了

你好,请问用三菱环境清除等于是把所有三菱软件都卸载完是吗,印象中以前用过这软件是把所有三菱软件都卸载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