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里无法连上plc

楼主(2021-12-10):
本机与虚拟机间链路可以相互ping通 但是搜索的不到plc的IP地址 求大佬指教

网友A:
在 虚拟机的 网络适配器 中,选择 桥接模式;然后 和 物理机一样,在 虚拟机中设置 同一网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虚拟机的 网络适配器 中,选择 桥接模式;然后 和 物理机一样,在 虚拟机中设置 同一网段,就可以了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