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0):
项目中要使用 FX3U-80MT/ES-A,需要配一个7寸的触摸屏,直接用PLC本体的口,哪个触摸屏比价合适?触摸屏与PLC比较远的话,线束可以自己做吗?

网友A:
本体的口是以太网还是485????线肯定可以自己接的

zsh340

网友B:
引用楼主冠军欧洲于2021-12-10 13:16发表的 FX3U配触摸屏及连接线 :
项目中要使用 FX3U-80MT/ES-A,需要配一个7寸的触摸屏,直接用PLC本体的口,哪个触摸屏比价合适?触摸屏与PLC比较远的话,线束可以自己做吗?

价格便宜就用昆仑通态,其次用威纶屏。如果银子够就用三菱屏(质量最好的屏)。

网友C:
三菱触摸屏GS2107,经济实惠

网友D:
哪个好用就用哪个  三菱plc一般的屏都支持

网友E:
GS2107可以,買的時候跟廠家說一下你連的plc需求多長的線   他們會送一條給你,  因為3u-422線頭不好接
顾乡的云

网友F:
FX,台达,信捷的PLC通信线我都是自己做的。

楼主:
线最长可以做多长?
引用 网友E:
GS2107可以,買的時候跟廠家說一下你連的plc需求多長的線   他們會送一條給你,  因為3u-422線頭不好接

网友G:
引用 楼主:
线最长可以做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