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0):
现在有个项目:5个焊接工作站,每个工作站两个焊接工位
                         现在要先把工作站加两个电控箱,每个工位预留32i,32o;
                          还有11台电控夹具;不要触摸屏,没得轴,没模拟量
从项目开始到安装调试完成,你们需要多久?包括了解需求,提清单,画图,做电控柜接线,编程,现场调试,所有电气一个人

网友A:
项目有大小,还有要看逻辑复杂程度,这个谁都确定不了吧

网友B:
主要是画图和接线,省去的人机的时间。如果有样图的话,画图应该很快,估计2-3天完成。如果没有的话要多隔一两天。接线10个小箱子大概2天,电控夹具2天,编程调试一起3天。这些包含每天加班2小时的时间

网友C:
11台夹具接线算起来1人1天2台(大一点的夹具),如果是小夹具都是气缸的那种(1人1天5台) 大夹具共6天完成,小夹具2天完成, +   调程序 2天完成,程序逻辑差不多的话,1天完成!
5个工作站,也是10台夹具, 1人1天算3台,共3天,程序如果夹具要搞的话 只要1天时间!
那么整个工程,接下来12天左右完成!
时间虽然有点紧,但也是搞得过来,因为我搞过!

网友C:
程序已经模块化,根本就不需要多少时间! 图纸也一样, 电气清单也一样,每一台相差不大,如果没有搞过夹具的,那么给他30天,未必搞得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程序已经模块化,根本就不需要多少时间! 图纸也一样, 电气清单也一样,每一台相差不大,如果没有搞过夹具的,那么给他30天,未必搞得完!

有道理

网友E:
工费1.5w到2w

网友F:
光预留的线也要接不少时间吧,32DI,32DO,也就是一个工位64个点,总共10个,也有640个了,要是预留不需要接线也就无所谓,要是要拉到端子也是要拉不少时间的。

网友G:
一个项目啃一年

网友H:
楼主这样搞会很累的,一个人负责所有,不论项目大小,处处要操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台夹具接线算起来1人1天2台(大一点的夹具),如果是小夹具都是气缸的那种(1人1天5台) 大夹具共6天完成,小夹具2天完成, +   调程序 2天完成,程序逻辑差不多的话,1天完成!
5个工作站,也是10台夹具, 1人1天算3台,共3天,程序如果夹具要搞的话 只要1天时间!
那么整个工程,接下来12天左右完成!
时间虽然有点紧,但也是搞得过来,因为我搞过!

大哥比较快,我没有这么快,前期选型画图用了4天,然后出了两天差,昨天开始做底板导轨线槽,开孔,就站上的柜子10个柜子就搞了一天,今天开始接模块和航插,满接,才搞2个不到;后面夹具还在做件,上面的电磁阀和传感器都要穿管防烫,应该没那么快,程序很简单;明天去收货剩下的模块,航插,夹具接线盒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样搞会很累的,一个人负责所有,不论项目大小,处处要操心的

小公司,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费1.5w到2w

工资7k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哥比较快,我没有这么快,前期选型画图用了4天,然后出了两天差,昨天开始做底板导轨线槽,开孔,就站上的柜子10个柜子就搞了一天,今天开始接模块和航插,满接,才搞2个不到;后面夹具还在做件,上面的电磁阀和传感器都要穿管防烫,应该没那么快,程序很简单;明天去收货剩下的模块,航插,夹具接线盒才到

从连接线的端子和线码可以看出楼主做事认真,甚至些许强迫,
这种人做事快不了,但牢靠。

楼主(2022-01-20):
项目现在是算完成了,已经完成了小批量生产;中间因为催进度,三坐标打完直接就去了现场;在现场接的线;中间还有两个小项目;因为要配焊再做漆,估计也要在现场完成了;唉!

网友J:
cclink,那玩意好用的!价格怎么样
还是挺好用的,价格也不算贵;在本网站可以查到价格哦

网友K:
好腻害哦
还差得远呢,现在只能算是一个电工,什么时候算是电气工程师了才算步入正轨了
工控产品生产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