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1):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生产线工艺流程不同动作也不同,用到的是文件寄存器存储型号的吧。具体想请教一下怎么把一个型号存储起来。
上网冲浪!

网友A:
文件寄存器 它是有点像文件一样存着 ,可以用于做配方。把它存在相应的寄存器上保存起来,需要注意一点,文件寄存器写入时 ,也就是保存时,一定要用上升沿来写。不能一直写,否则因为扫描很多,寄存器会坏掉,是有次数的 十几万次吧。

网友B:
早期由于电子技术原因,说下常见保持区工作方式:
1.通过EEPROM,通过PLC通电/断电,RUN/STOP方式,内部读写,所以写入次数寿命有限(1~100万次等);
2.通过内部超级电容保持,缺点是PLC长期不通电的话,数据会丢失;
3.通过外置电池保持,比超级电容好的是,有个电池电压低报警;
4.通过FRAM/铁电保持,寿命百亿次(现在新型号更高);
见识有限,欢迎补充
cnydb

网友C(2023-11-25):
引用 网友A:
文件寄存器 它是有点像文件一样存着 ,可以用于做配方。把它存在相应的寄存器上保存起来,需要注意一点,文件寄存器写入时 ,也就是保存时,一定要用上升沿来写。不能一直写,否则因为扫描很多,寄存器会坏掉,是有次数的 十几万次吧。

三菱PLC的R(ZR)文件寄存器其实是RAM区域,靠电池保存数据,不存在写坏的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