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proface触摸屏4402ww可以与扫描枪用USB连接吗

楼主(2021-12-11):
proface触摸屏4402ww
客户想直接在触摸屏上插上手持式的扫码枪,
直接将条码扫到屏上文本框里。
请教下可以实现吗,该如何设置。
感谢!

网友A:
可以实现的。
工程->系统设置->输入设备,添加条形码阅读器,基本画面上放置文本显示,允许输入,最后数据输入里,把扩展点开,把输入条形码勾上即可。
可以加我微信1806190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