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大侠们汇川伺服问题

楼主(2021-12-12):
各位大侠,请问大家有用过汇川SV630P伺服驱动器么?目前我在使用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速度调大一点,比如高于200mm/s,运行就会报警,低速正常,故障码ER400(表示过压),控制方式是用脉冲轴,驱动器制动电阻这个影响大不大?求助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制动电阻的事。

网友B:
调加减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