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指教关于伺服原点的问题

楼主(2021-12-12):
我用的FX3U和台达ASD-A2,程序里面我用的位置指令和找原点指令。找到原点后d8430清零,但是伺服面板上还有数字没有清零,如果这样的话我执行后面的程序实际位置会不准
我用Y3接的伺服DI2,设置了P2-11为104脉冲清除。

网友A:
伺服面板上显示的只是接收到的脉冲数

网友B:
伺服是伺服,他只显示他接收或者他的位置,和你plc没有关系的

网友C:
首先偏差计数的输出不是这么用的!
原点完成是自动输出清零信号的!
ZRN动作为X0有OFF→ON开始减速,ON→OFF脉冲停止,回原点结束,自动输出偏差计数!
你这样写的原原点X0O是就输出偏差计数!
看一下指令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面板上显示的只是接收到的脉冲数
那我怎么能清除这个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