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三菱与三台威纶通,怎么控制方便?

楼主(2021-12-12):
硬件是:一台FX5U,与三台MT8102ip
目前用的一个主屏 ,两个从屏的方式通讯。但要用三个触摸屏程序,改程序就比较麻烦,改一个,就得都改一遍。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让三个触摸屏共有一套程序,而且操作的时候还能互锁。目前我用主从屏的方式,也没搞明白互锁要怎么左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plc多建立几个ip地址。。不就行啦,至于你说的互锁,这就很麻烦了。。。

网友B:
应该用8102IE带网口的吧,5U那里开放多几个端口,写触摸屏程序改一下端口就可以了。三菱就这点不好,多屏连接要改不同的端口,西门子和基恩士就不讲究这个。可以随时连接多个触摸屏。
8102ip也是网口
请教,一台三菱与三台威纶通,怎么控制方便?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