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3):
求指教:win10的AX NF ZZ文件夹在哪里啊?选择了显示隐藏的项目也还是看不到这个文件夹,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检查你的授权文件夹AX NF ZZ是放在哪个盘,C盘还是D盘,在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选上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同时去掉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推荐),就能看到里面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授权文件夹AX NF ZZ是放在哪个盘,C盘还是D盘,在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选上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同时去掉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推荐),就能看到里面的内容

试验了一下,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