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三菱触摸屏语言的问题。

楼主(2021-12-13):
有个触摸屏,我做了中英文切换的,客户想上电之后就是英文,请问如何设置上电默认语言

楼主:
想到了一个方法,但是要加程序,大佬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嘛?

网友A:
用屏的内部软元件控制语言切换,在屏的程序中做个脚本程序上电更改下
好的,我自己那一个触摸屏做下看

网友B:
只能用宏程序做吧
不加程序的话貌似只能这样了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C:
2是中文,1是英文,你直接 把1对应的改成中文,2是英文不就好了

网友D(2022-02-11):
這篇「关于三菱GOT的多国语言设置」有說明,用搜尋功能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