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3):
用FX5U-64MT做的绝对值定位,出现一个奇怪问题。程序如下

    DDRVA    D100  D200   K1  M3000

在定位的过程偶尔会出现定位不准的情况,通过监控SD5500的当前值,发现SD5500的值和D100的值并不相等,而M3000已经置位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目前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A:
看一下设定值和当前值相差多少,排查一下有没有干扰,控制线、编码器线要有屏蔽层、屏蔽层要接地。
或者不用指令完成的标志位,用下降沿脉冲发送中标志位来判断定位完成,都可以试一下,先从简单的开始
  • 下载积分:+1(zhao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设定值和当前值相差多少,排查一下有没有干扰,控制线、编码器线要有屏蔽层、屏蔽层要接地。
    或者不用指令完成的标志位,用下降沿脉冲发送中标志位来判断定位完成,都可以试一下,先从简单的开始

    那么脉冲发送中的特殊继电器是哪一个,SM5500是指令驱动中

网友A:
    SM556轴1的,其他轴,请看5U定位手册

网友B:
    把程序贴出来 ,100%程序问题。

楼主:
    大家有兴趣的帮看看程序有什么问题
    附件: 2021-12-2改PLC程序.zip (1005 K) 下载次数: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