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当前位置的值达到了相对位置的值 电机会不动吗?

楼主(2021-12-13):
三菱5U当前位置的值达到了相对位置的值 电机会不动吗?
郁哥哥

网友A:
是的,这就是三菱的悲吹。

网友B:
为什么是悲催?他做相对定位,当前值=目标值,不停下来,等下一次触发,直接继续动下去?
加油!

楼主:
我记得不会吧?好像达到后当前位置值会变成负的
郁哥哥

网友C:
手动用DPLSV指令不香吗 配合DNEG指令切换方向不舒服吗 非得死磕相对指令干嘛?

网友D:
没看懂表达什么意思,你不给指令,到达位置肯定不动了

网友E:
肯定不能动了 动了还叫定位吗 瞎跑呀。

网友F:
会反转 这个试过 ,,,用别的指令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