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3):
请教一下大神们,我要把D寄存器50个的里面的值给到PC,通过MODBUS485,我PLC这边怎样把这些寄存器的值转换为MODBUS,给PC读取?有例子参考一下???然后PC把其他数据写到我的MODBUS地址里面我要转换出来。

网友A:
PC主动读写PLC就可以了,PLC只需要设置
那意思就是,我只要设置好MODBUS通讯的起止地址,PC读与写就是plc的寄存器地址了。PC往D0里面写1,我PLC D0也是1.我往D0写2,PC读的也是2,我这样理解对吧

网友B:
跟PC 用modbus效率太低,交互的数据少还可以使用,多了就不太好了
50个寄存器。数据不多

网友C: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既然是FX5U,用Modbus TCP不更方便? ,如1楼说的,将PLC设置为从站即可,不需要写程序。和PC上位机通讯,PC当主站,读寄存器命令用时也就几个ms,很快的。
读的就是设为从站让PC去读写了。如果PLC是主站就不会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