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帮忙,感谢!

楼主(2021-12-13):
请问大佬们,有哪些方法能够实现如下的功能。
按下暂停按钮后,设备停在当前状态(进行调试);再次按下暂停按钮后,设备从停止时的状态与位置按照程序恢复运行。

网友A:
这就是暂停功能啊

网友B:
步进写法不就可以

网友C:
比如说X5启动,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暂停,用ALT指令,输出一个M0,再把M0串联到你的步进指令当中就可以了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D:
使用跳转指令CJ。改指令跳过的部分状态将保持不变,取消跳转后接着刚才的状态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