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QD77MS16的转矩模式,为什么一启动就报警呢?

楼主(2021-12-14):
附件里QD77MS16是朋友之前那QD77MS2做的,我把相应地址改为QD77MS16的之后,按了准备之后,伺服电机已经使能了,但是一按启动就报警。
里面只做了一个轴的。
按照手册上的速度·转矩控制模式的说明,我自己也做了一个,但是按了启动也会报警。
请各位大佬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22-06-10):
应该是少了JOG+ -输出指令

网友B:
注意单双字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