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plc作为从站时,如何读取pc主站通讯状态

楼主(2021-12-15):
PLC与PC进行modbus连接时,plc作为从站,执行程序段1,当pc通讯断开时,plc执行程序段2,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从站检测modbus通讯是否中断,来触发这个条件(本人用的信捷XL3系列的plc)
小侯

网友A:
我遇過的用法是PLC以每秒脈波累加在一個暫存器
而主站定時進行清空
若暫存氣數質過大則判定連線斷開PLC進入斷線停機

网友B:
PC以一定频率(例如1)交替操作PLC寄存器M0打开或关闭,PLC在一定时间内检测到M0的值没有变化就可以判定通信中断

网友C:
PC端写个心跳程序,和楼上的类似。

网友D:
Modubs 通讯有断线报警的,
或者
从站设置多长时间没有接收主站信息就作为通讯出错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