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5):
我在百度搜索了。
我的报警变量是MW地址,就一个。想要自动弹出报警窗口。就像西门子全局弹出报警窗口那样的
400他都是自动挂我电话,我是萌新,刚用威纶通,柑橘,技术服务好差。还不如昆仑通态。打过两次,后来打不通,也失去信任了
专心搞钱

网友A:
用脚本写

网友B:
果然够狠 怎么做到得

网友C:
引用楼主湛蓝小尔于2021-12-15 15:23发表的 威纶通,报警窗口弹出,萌新 :
我在百度搜索了。
我的报警变量是MW地址,就一个。想要自动弹出报警窗口。就像西门子全局弹出报警窗口那样的
400他都是自动挂我电话,我是萌新,刚用威纶通,柑橘,技术服务好差。还不如昆仑通态。打过两次,后来打不通,也失去信任了

威纶通的窗口元件有两种,位元件触发的直接窗口,字元件触发的间接窗口。
个人觉得用来做报警弹窗的话,用位报警比较合适,弹窗内显示整个报警记录。
当然用字元件调用间接窗口,也未尝不可。

网友D:
威纶通可以在微信咨询,还可以,肯定没有以前的服务好了

网友E:
威纶触摸屏报警弹窗有多种方式,有滚动条,有画面弹窗,这其中又分字触发或位触发二种,
相信自我!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威纶通打过两次400电话,一次接电话的小姐姐直接把问题解决了,一次转技术后回电话过来也没有解决问题
自学

网友G:
事件登录里面选择字,然后下面右报警的条件,大于小于灯

网友H:
威纶通,有的技术还可以,有的不咋地,PLC控制  和 间接窗口   都可以弹出整个画面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I:
先做弹窗,再做触发内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