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5):
请问大家,图纸中的电抗器 到底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既然你也知道那叫电抗器,应该也知道线路中会存在谐波和干扰,它的作用就是抗谐波和干扰的,最重要的是如果后级有异常还能起到充当负载维持前级母线电压平衡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也知道那叫电抗器,应该也知道线路中会存在谐波和干扰,它的作用就是抗谐波和干扰的,最重要的是如果后级有异常还能起到充当负载维持前级母线电压平衡的作用,

还请教下,这电抗器,跟电感值大小有关系吗?

网友B:
电路图不全面,不好分析,好像是二个单相接触式调压器,除非再提供多一点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