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信捷触摸屏保密保存后的怎样才能重新打开编缉?

楼主(2021-12-16):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信捷的触摸屏程序保密保存后的工程文件,怎样才能重新打开画面编缉,现在打开编程软件后,打不开画面!

网友A:
可解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楼上的大神能否告知方法?

楼主:
楼上大神帮看下,谢谢!

网友B:
6、加密保存(E)
在程序员需要保护自己程序不泄露,且又必须将程序交予客户自行下载的情况下,程序
员可选择加密保存。此方式保存的文件,用编辑软件打开后,看不到画面内容,无法修改任
何参数。因为“加密保存”后的文件,再次打开后看不到画面内容,所以编程员首先将编辑
好的程序,自己使用普通保存方式再另存一份。
手册是这么写的
你试一下传到屏里然后再传回来试试。

楼主:
已试过,从屏里上载打不开画面才来求助的!

楼主(2022-01-18):
楼上的两位大神能不能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