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6):
在工厂里,触摸屏往往位于程控室内,作为控制多个不同位置PLC的主站设备。因为触摸屏和plc所处位置距离较为分散,重新铺设电缆线工期长,成本高,故采用无线方式解决触摸屏与PLC之间的通讯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说说威纶通触摸屏与三菱FX3U PLC基于三菱专用协议下的无线通信实现方法。其中,威纶通触摸屏作为主站,两台三菱FX3U PLC(485BD扩展)作为从站,并采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C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无线网络图 ▼
测试设备与参数
● 三菱PLC型号:FX3U × 2台
● 触摸屏型号:TK6071IQ × 1台
● PLC扩展:FX3U-485BD × 2块
● 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C-V96 × 3块
● 触摸屏数据线:触摸屏专用Rs485数据线 × 1根
● 主从关系:1主2从
● 通讯协议:三菱专用协议
● 通讯接口:Rs485接口(两线制)
● 供电:9-24VDC
● 传输距离:100米,500米,1KM,3KM,20KM
■ 主 要 特 征:

◆ 直接代替有线RS485方案,实现无线组网通讯;
◆ 全数字无线加密方式,保证数据安全可靠;
◆ 支持标准串口协议:Modbus RTU协议、N:N协议
接线方式
1.触摸屏与达泰无线设备的接线
第一步:将触摸屏专用Rs485数据线红色导线与DTD435MC的A端口相连接; 将触摸屏专用Rs485数据线黑色导线与DTD435MC的B端口相连接
第二步:给无线通讯终端接入天线
第三步:全部接线结束后,分别给触摸屏与无线通讯终端供电
2.PLC与达泰无线设备的接线

FX3U通讯口使用485BD模块,因为FX3U-485BD口是四线制的,所以需要将RDA和SDA短接接入A(485+,CN2-4),再将RDB和SDB短接接入B(485-,CN2-5)。
威纶通触摸屏主站设置
1.系统参数设置
2.触摸屏画面制作
3.1号从站设置
4.2号从站设置
三菱PLC从站设置
1.PLC的设置
2.PLC站号的设备
3.将程序下载到PLC
无线通讯测试
威纶通触摸屏和FX3U分别接1块DTD435MC-V96
通过外部给1号站和2号站X点信号,看触摸屏对应的点是否有亮,如果点亮,表示通讯正常。
通过触摸屏上面的按钮给1号站和2号站Y点信号,看FX3U对应的Y点是否有亮,如果点亮,表示通讯正常。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A:
虽然。。。但我大受震撼

网友B:
交换机可以广播信号,485可以广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