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PLC怎么和视觉通讯去定位??

楼主(2021-12-16):
相机去拍个方形孔的照片,我用PLC控制伺服夹住的方形棒,视觉告诉我正确的地方,我控制PLC把棒子放进孔里。这大体思路怎么做?我从来没接触过
可承接松下,欧姆龙,西门子等各种PLC程序、各个品牌触摸屏项目。联系:13265821050

网友A:
要自己去校正一下的,,比如你定位了某一个点,返回了像素,相对plc的位置,。。多测试几个就算出来规律了

网友B:
把视觉获取的坐标系定位的原点和PLC移动量的起始点设定一起,然后坐标系和移动量按照比例计算运行吧

网友C:
视觉做9点标定后,会把正确的位置发给PL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视觉做9点标定后,会把正确的位置发给PLC
3楼说的对。相机供应商就是这么做的。

想飞的鱼

网友E:
相机拍照后发个位置给你,你直接找到位置就成了。1,绝对位置。2,相对位置,这个需要PLC自己计算一下位置。

网友F:
视觉做9点标定后,PLC做基础定位,把相机偏移量计算正确的位置发给PLC,PLC在做纠偏处理。

网友G: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