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有个关于涂布机的收卷问题求教。

楼主(2021-12-17):
公司最近给我排个项目让我试一试,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的涂布机收放卷,需要保证纸张的运动速度恒定,因变频器参数无法调整(没搜到操作手册),让我拿出一套新的方案,但是电机+伺服方面我没接触过,完全搞不懂。最近在网上看了些资料,我看换变频器或者换伺服电机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变频器和伺服电机该怎么选择呢?那还需要配合fx3u来控制吗?如果有相关资料让我学习一下的,不胜感激!

网友A:
变频器+异步电动机建议加个磁粉,伺服的话建议用速度+扭矩控制,这个看你的要求,要不要恒张力控制,恒张力控制计算麻烦点,你说的这两种方式控制上都差不多

网友B:
你放卷用磁粉控制就可以了,收卷可以用变频器加PG卡,做扭矩控制,就可以了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