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放卷项目求助

楼主(2021-12-17):
收放卷用伺服电机控制,是选择力矩模式好还是速度模式呢?以前没做过,感觉卷的直径和电机运行的力矩和速度又一定的比例关系吧

网友A:
我们的设备都是速度模式+三菱张力控制器

网友B:
用舞蹈轮+变频器采用什么方案好?

网友C:
用速度模式加PID补偿,PID建议按卷径分段,加减速再适当补偿一下就可以了。变频器低频时间过长会报警,最大最小卷径比例不要太大,大卷的时候速比要算好。
卷径计算可以采用单位时间牵引和收放卷走过的长度相等来计算,加上平均值滤波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