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怎么转换?

楼主(2021-12-17):
怎样将激光高度测试传感器输出的模拟量转换为实际的高度值(长度值)?三菱PLC 。谢谢高手提供一段小程序。非常感谢!

网友A:
搞明白传感器的量程,然后搞清楚模拟量对应的数字量,然后换算就可以了

网友B:
先查看使用对应模拟量的量程,对应反馈的浮点数,比如0-5V对应的是0-4000,那么反馈上来的实际模拟量值/4000*你传感器的实际最大量程=你现在测得实际高度

网友C:
初中代数的知识就足够了
想飞的鱼

网友D:
几何里面的相识三角形知识,初中的。

楼主:
谢谢大家!基本明白了怎么转换。现在是测高传感器没找到合适的供应商。几家都做不了

网友E:
基恩士线激光扫描仪了解一下 就是贵了点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基本明白了怎么转换。现在是测高传感器没找到合适的供应商。几家都做不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测高啥要求?咋会都做不了精度很高吗

网友G:
要求精度挺高的,应该是

网友H:
要考虑传感器的非线性

网友I:
可以考虑用激光位移传感器 松下的 30MM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