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1-12-17):
想在Z轴上安装一款类似内窥镜大小的相机。目的:监视Z轴杆端头下降移动精度,方便调试对位查看,不做其它用。(下降移动精度0.1mm可见。相机头与Z轴杆端头距离80mm左右。要求相机能耐温150℃以上)谢谢高手们推荐。本人在这非常感谢了!

网友A:
用测高传感器怎么样 相机能监测同向的距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测高传感器怎么样 相机能监测同向的距离吗
我不是用来测高,是用来监视看

网友B:
估计挺难的,主要是这个温度太高,一般的电子元件到这个温度都不是民品了.
如果机械结构上有可以直视或者极少的转角可以考虑把相机装在外面通过长焦镜头和反射镜的方式获得图像.
-----------
万能的淘宝有号称耐300℃的内窥镜相机卖,点进去一看,靠,要用压缩气体散热的,不能断气,断气立刻烧掉...

网友C:
相机看实物?不想法检测?换个思路吧!

网友D:
这个相机要求太高了

楼主:
相机要求就是对耐温有要求,我也想了,买回来,外套一层铠甲。应该可以。

网友E:
电子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