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侧无源滤波器进线端和出线端接错,已上电过,坏了吗?

楼主(2021-12-17):
无电机已上电过,现在发现进出线接反了

楼主:
改正后按照厂家接线图接会损坏变频器吗?有遇到此类情况的吗?
PS:变频器滤波器都是原装的

网友A:
电源输入到变频器输出端UVW,很可能会烧坏变频器的IGBT模块。

楼主:
滤波器的输入输出接反,变频器没有接错。就是不知道滤波器现在有没有坏

网友B:
无源滤波器接反不会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源滤波器接反不会损坏的,
好的,谢谢。成套厂工人接错,到现场才发现,出厂前短暂上电试过变频器,没想到滤波器会接错
顾乡的云

网友C:
以前遇到过,电工换变频器后开机没有反应,我去检查后发现进出线接反了,重新接线后开机正常。

网友D:
本来里面就几个电感,几个电容,倒接顺接一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