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译报错,路过的各位同行请指教

楼主(2021-12-17):
如图,是我的用法有问题吗,用间接地址就可以

网友A:
vd2,vd3等等不是名称,是地址。vd是双字,举例:vd2包括VB2,VB3,VB4,VB5,vd3包括vb3,vb4,vb5,vb6

网友B:
地址的问题,VD2,VD6,VD10

网友C:
VD VW VB 了解一下有啥区别吧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1楼正解
VD双字, 包含2个字VW,也包含4个字节VB,
所以使用VD时序号要加4及以上,使用VW时要加2及以上
如VD0,VD4,VD8,或VD2,VD6,VD10
VW0,VW2,VW4
下载积分:+1(独步轩辕) 热心助人!
zsh34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地址的问题,VD2,VD6,VD10
我也觉得是这个问题

小菜

网友F:
之前是做日系的吧。。。

网友G:
一个VD是包括了四个字节 所以你应该是VD3 VD7 VD11这样推,如果有重叠就算不报警都会覆盖你的数字 导致得到错的结果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指点,小弟受教了。

网友H:
这个叫做重复地址

网友I:
建议先看看学习视频 再编写程序。

网友J:
玩转smart,一定要搞懂bool,byte,int,word,dint,DWORD,real的单位,不然的话很容易被smart玩转。

网友K:
你先了解下西门子的数据对应关系

网友L:
西门子小白啊

网友M:
好好学习下西门子的寻址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N:
地址用重复了

网友O:
地址冲突,从日系跨过来的常见误区
工控产品生产制造业

网友P(2022-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