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通信,SD灯会闪,但是没有回复

楼主(2021-12-17):
各位大佬,求助为什么通信不上。站号,波特率,校验都设成一样的了

网友A:
8位和16位的问题????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B:
波特率,校验都设成一样的了??在哪看到?
我在仪表上核对了几次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1.先用串口助手测试仪表;2.RS指令用M8000一直驱动
要调试仪表是不是还要买一个485转USB的线
仪表坏了

网友D:
经典问题,通信出现问题第一时间换确定性环境把问题隔离,PC机上用modbus主机软件调试仪表以确认以表侧的硬件环境和参数,用modbus从机软件模拟仪表(参数你都知道了,地址随便来几个就行了)以确定PLC侧的硬件环境和程序.
切忌在不清楚问题具体发生在哪的情况下,盲目调试,基本上属于散弹枪打法,只能一遍遍换参数碰运气,遇到程序或者硬件也有问的,连运气都碰不到.
要调试仪表是不是还要买一个485转USB的线

网友E: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F:
1、FX3U使用FX3U-485-BD板作MODBUS通信,不是用D8120设置通讯参数,而是用D8400、D8401、D8409、D8410、D8411、D8412、D8414、D8415、D8416等,其中最关键的是D8400和D8401。
2、M8122是自动复位,一般只需要用上升沿置位即可,此后不再使用。
3、接收完数据后,M8123置1,用它处理接收的数据后再复位。
4、如果上述程序确认无误后,仍收不到数据,就要考虑更换FX3U-485BD功能板。
真诚感谢!

网友G:
三四楼给的思路试一次啊!
别纠结PLC通讯,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和仪表通讯上,观察数据格式再上PLC!
仪表坏了

网友H:
电脑没有串口可以用USB转485,
通讯线是可以并联在设备上,可以接收数据的。
用串口助手接收PLC发出的报文,检查报文是否正确,
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看称重仪表是否回复报文。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