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7):
3U-1PG安装在FX5UPLC-扩展模块后面,已加FX5-CNV-BUS,按手册设定参数如下图,正反转信号没有输出,找不到原因,求助,谢谢!!!
1PG-ERR没有报警,PORER常亮

楼主:
系统:FX5U + FX5-CCL-MS + IO扩展 + FX5-CNV-BUS + FX3-1PG

网友A:
5U一般用高速IO通道了吧,不用到1PG了
  • 下载积分:+1(天空下的太阳) 感谢分享!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楼主:
    不够,原机器没有步进,后改动加了5轴,库存1gp就这样用上了

网友B:
  • 下载积分:+1(天空下的太阳) 好贴好贴!
  •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C:
    1PG不用写这么多吧?
    最关键的两个数值
    位置 K17
    速度 K19
    没看到哟。
  • 下载积分:+1(天空下的太阳)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感谢,已搞定,1pg站号搞错了,挂5u上站号是N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