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7):
设备:超声波清洗机
故障:PLC运行过程自动复位,恢复到刚上电的情况。表面上看不到明显的断电,由于没有示波器,无法验证是否外部电压瞬间失电。
原因分析:1、PLC内部电源模块故障;
                  2、PLC供电电源波动大导致重启(基本排除);
                  3、24V电源短路(未用PLC自带输出的24电源),外部24V短路应该烧开关电源,所以也排除;

欢迎各位大佬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大家探讨学习

网友A:
蛮可能是瞬间停电,就象你说的几种情况。再加一种震动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B:
瞬间断电,PLC是可以检测出来的,有相关的特殊寄存器和特殊继电器

网友C:
现在开关电源都有短路保护  有可能是瞬间的24V电路 之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应该是plc电源问题,重点检查供电的零线和plc的电源接口。

网友E:
不了解所用设备,无法评论

楼主:
各位朋友,设备有了进展,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心中的维修措施:
1、更换新的开关电源(排除24短路)
2、把PLC供电的电源独立供电(排除线路老化问题)3、更换新的PLC(排除PLC损坏)
*结果是以上3项措施都没有效果,一位维修大佬过来一眼就看出问题。

引起复位的问题居然是  接地不良

电源的地线和设备的地线通过一块镀锌板连接,把这块镀锌板拆掉把地线搞在一起,故障消除。
解决问题的大佬给出的说法是,地线时通时不通会导致干扰让PLC无法正常工作

疑问:1、一直认为PLC内部自带电源模块,对来自外部干扰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2、很多PLC不接地线也不会发生这种自复位的问题,是否这台PLC本身质量就有问题

欢迎大家评论交流分享

网友F:
你用的是什么PLC?稳定性怎么差?

网友G: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见识到了

楼主:
三菱 FX-3U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是什么PLC?稳定性怎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