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7):
之前没有用过1500,有个项目客户指定要用1500的PLC,项目大概情况是现场有50多个测试工站,每个工站有对应的控制点位,数据采集,但是项目预算有限,所以想用一个1500的CPU通过以太网通信走MODBUS-TCP协议连接现场50多个站点,现场50多个站点采用国产带网口的PLC,独立控制每个工站的逻辑控制,数据采集,主站的1500只负责实时去下面每个工站读取采集到的数据,下发开机、停机命令。这样的方案可行吗?另外如果可行的话主站的1500是不是只需要电源加CPU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扩展IO模块那类了。
请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
当激情不在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

网友A:
放弃吧 这个方案不可行。我说的不可行是下位机响应会特别慢。modbus tcp协议 单次只能走120多个字,你这么多个站,读和写的功能码还不一样,你想想你轮询一圈得多久吧。发个开命令 过两分钟启动了,我要是甲方我肯定接受不了

楼主:
开机、停机命令只给一次。运行中会有一个18位的卡号数据回传,以及一个测试结果数据回传。这样也不行吗?
当激情不在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

网友A:
具体的还是看你单个站有需要多少条报文,你就算到了1500里面,你最终还是需要上位机的 为什么不直接弄个上位机呢

楼主:
18位的卡号放置在9个16位的数据存储地址中,另外运行结果还有3-4个16位的数据存储地址,一共大概12-13个16的地址。也就是D0-D12中的数据需要传输。
当激情不在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

楼主:
客户知道要求用一个1500的PLC。没办法。这个工况还有其他什么低成本的方案吗?
当激情不在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

楼主:
每个站的工作节拍时间大概5分钟。也就是5分钟内把这些数据上报上去就可以了。
当激情不在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

网友A:
你试试modbus网关 那个采集速度贼快价格肯定比你1500便宜,而且你现在也不好买到货

楼主:
没有明白大概的意思。。。用modbus网关也只是将目前方案里现场PLC的数据转成以太网跟1500连接?用自带网口的国产PLC,走MODBUS-TCP不一样吗?
当激情不在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

网友B:
上远程IO

楼主:
就是远程IO的成本太高了才想其他办法实现这个功能的。
当激情不在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

网友C:
你下位机都已经具备网口可以直接进行网络通信了,这里再加一个1500相当于做硬件网关吗?但是这货做网关也不咋好用啊...
主流品牌里面,拿主PLC当网关好使的只有一家基恩士,还非常贵.

这里最合适的方式是直接通过PC软件去连接下位机,这种项目不要太好做,非常简单的.

如果客户强调了一定要用1500,呃...也可以吧,脱裤子放屁也不是不行,确实只需要一个PLC本体就可以了,同时注意1500也是有连接资源限制的,具体数量看手册,50个下位机数量还是比较多,一个站一个连接还好,一个站两个连接就100个了,这个对系统设计和写程序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网友D:
1500CPU+SMART200(带网口的CPU)的方案可行,走PROFINET IO通讯,数据通讯都是MS级的,肯定可以满足需求

楼主:
客户要求用一个1500,目前打算用的是1个1500主机,下挂国产防西门子的带网口的PLC。但是协议只能走MODBUS-TCP。主要轮询的时间不要太长的话就没关系。。每个工序节拍其实还是挺久的。差不多有5分钟。
当激情不在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

网友E:
1500选连接数多一点的CPU,加IGT-DSER智能网关模块,每个MODBUSTCP设备与1500建立连接,相当于有50条线路并行了;
附件中有相关案例资料: PLC之间通讯案例.rar (3054 K) 下载次数:14

网友F:
就用一套组态软件就可以监控和控制各个站了,为什么还有1500,真的是脱裤子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