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485BD通讯

楼主(2021-12-19):
FX1S+485BD板怎么跟温控器通讯?通讯格式MOV到M 8120都对了啊,读取温度也不对,貌似都没通讯上

网友A:
M8122和M8123使用了吗?

网友A:
你只贴出了部分程序,不是全部,无法知道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建议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23713.html
,另外,还要检查线路是否连接正确。

网友B:
校验码你算对了吗?f1s不支持crc指令,要自己另外算

网友C:
发送地址的后半段,与接收的地址的前半段重叠了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验码你算对了吗?f1s不支持crc指令,要自己另外算
大佬,请问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D(2022-11-21):
最后解决了吗
必须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