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NTST Support Tool v4.8安装问题

楼主(2021-12-19):
在win10 pro 上安装OMRON NT-series Support Tool v4.8时 错误代码 (0x80040707) .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这个不支持WIN10 ,请改用XP或者WIN7试试

网友B:
老软件官方文档说支持Windows XP操作系统,Windows 7可以安装但是具体兼容性未知,Windows 10不兼容。

楼主:
同一个软件在另外一台同样win10 pro 上就没问题。不过我卸载过一次中文版本的NT-SERIES SUPPORTTOOL V4.8C. 再重装英文版的 就出现了这个问题。试重装回中文版的 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