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19):
一个旋转上下料机构,用的是汇川IS620N伺服,MS1H1电机200W的。采用离线惯量识别得出120的惯量值!,在开启使能后伺服就“尖叫”!

请教这个情况就使用这个惯量,然后调整其它参数能解决吗?还是这个“机构”设计有问题?第一次用汇川

网友A:
加个减速机比较好解决

网友B:
旋转90或者180度?  开啥玩笑

网友C:
这个机构 不加个减速机  设计机构的是咋想的?

网友D:
200W电机才多大力矩,这机构旋转力臂这么大,一看就没法直驱撒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W电机才多大力矩,这机构旋转力臂这么大,一看就没法直驱撒

反正还没调出来,换个400W的在试一下

网友E:
200W,不加减速机几乎就没啥用处,先把你们机械工程师开了再说

网友F:
不加减速机就换个功率大几倍的电机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W,不加减速机几乎就没啥用处,先把你们机械工程师开了再说

最终加了个5比1的减速机,成功解决

网友G:
没做过这种,问下楼主,加减速机后,怎么测惯量,惯量,是伺服自动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做过这种,问下楼主,加减速机后,怎么测惯量,惯量,是伺服自动识别吗?

一般伺服驱动器都有相应的功能,可以实现自动识别的,

网友H:
搞机构设计的,估计是老板的小舅子

网友I:
有那么大的惯量比吗,H0815,H0901减小。

网友J:
不能直接用汇川伺服软件整定吗

网友K:
事实再次证明,只要会画图就是机械设计师。

网友L:
H02-16    内置抱闸使能开关
H02-31    系统参数初始化
H02-01    增量,绝对选择  旋转绝对2  直线绝对1,设置以后E7310报警,设置H0D-20为2清除编码器电池报警
H02-02    方向,0和1

H09-03    离线惯量=0

H08-00    速度环增益
    ↑    在不产生噪声、振动的情况下,增大此参数可加快定位时间(带来更好的速度稳定性和跟随性)
    ↓    产生噪音则降低参数设定值
H08-01    速度环积分
    ↓    减小设定值可加强积分作用,加快定位时间,过小容易引起机械振动
    ↑    设定值过高将导致速度环偏差总不能归零
H08-02    位置环增益
    ↑    加大此参数,可加快定位时间,并提高电机静止时抵抗外界扰动的能力
    ↓    设定值过高导致系统不稳定,发生振荡
H08-15    惯量比(负载转动)(H09-03=0可设置)
H07-05    转矩指令滤波时间常数
    设定值过大将导致电流环的响应降低
    需抑制停机时的振动,可尝试加大H08-00,减小H07-05
    电机停止状态振动过大,可尝试减小H07-05
H08-19    速度前馈增益
H08-18    增大H08-19,可提高响应,但加减速时可能产生速度过冲
    减小H08-18,可抑制加减速时的速度过冲
    增大H08-18,可抑制位置指令更新周期与驱动器控制周期相比较长、位置指令的脉冲频率不均匀等情况下的噪音,抑制定位完成信号的抖动

增益自整定:
H0D-02:移动电机到中间的安全位置,需断开使能,带刹车的要打开刹车继电器,按住上键进行自整定,待参数稳定后,set保存
H09-00:设置1
H09-01:设置15或16

楼主:
引用 网友L:
H02-16    内置抱闸使能开关
H02-31    系统参数初始化
H02-01    增量,绝对选择  旋转绝对2  直线绝对1,设置以后E7310报警,设置H0D-20为2清除编码器电池报警
H02-02    方向,0和1

学习了啊,多谢老哥分享调试方法

网友M:
在线自动识别惯量比120,说明超上限了。汇川的伺服惯量比上限就是120。加减速机吧。又是遇上不会算转动惯量的机械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线自动识别惯量比120,说明超上限了。汇川的伺服惯量比上限就是120。加减速机吧。又是遇上不会算转动惯量的机械设计了

对,就是这么个情况,换了个400W的还是超120

网友N:
我这的设计师也是都不算惯量的
郁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