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0):
大师们能帮写下三菱压力传感器模拟量程序,谢谢,
要求,电流型传感器,模拟分别读出四个传感值到
D(四个D)中就可以。学习中,买了视频教程,有点了解,但还没到点上,预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A:
你用的模拟量还是啥啊,什么都不说

网友B:
不看手册的话,发了估计也不一定看的明白,如一楼所说,你压力传感器用的是模拟量还是485通讯?3U的话,模拟量是用的电压还是电流?用的4AD还是4AD-ADP模块?485的话用的通讯模块是485BD还是485ADP?

网友C:
引用楼主guiwaft于2021-12-20 12:23发表的 三菱模拟压力传感器求助 :
大师们能帮写下三菱传感器程序,谢谢,
要求,分别读出四个传感值到触摸屏就可以,有正负压力,预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1.你用的是什么屏?
2.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最好把传感器手册传上来!
3.变送器是否有通讯功能?
以上都要明确,否则,写什么程序都没用
看来又是作业题!!!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