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T31-EV2触摸屏上电显示语言选择界面

楼主(2021-12-20):
上电既显示此步,运行灯不亮,请问接下来怎么操作,程序文件会不会丢失了
4.8C软件没有EV2选择项

楼主:
看来这个屏熟悉的师傅不多啊

网友A:
这是系统界面,一般用来刷机的
奇怪的是,应该是在断电情况下,按住触摸屏左上角不放,然后上电,才会进入这个画面
估计真是系统没了,再刷机看看吧,刷机方法可以打客服电话,会给你个流程的,当然还必须要有刷机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