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0):
PLC数据通讯通常都是通过RS485有线方式进行的,如果通讯距离较远,布设通信线是非常麻烦的。在很多场合,例如一个厂区车间的DCS系统,当监控点较多时,监控点与DCS中心之间如果采用布线形式,投入成本高、施工难度大、系统缺乏灵活性,而且有些环境根本不可能布线。
所以,采用无线通讯是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它可用于代替有线RS485及RS232,实现数字信号的无线传输。给PLC增加无线RS485通信模块,直接代替了RS485线,不用设置,将有线变成无线方式,使用非常简单,通信距离在20公里范围内都可以稳定通讯。
下面,给大家举例4种典型的西门子PLC无线通信实现方法:
方案1. 主PLC与远程分布的多个PLC之间无线通讯
支持西门子S7200 PLC/S7300 PLC/S7400 PLC/三菱FX PLC/欧姆龙PLC/台达PLC等PLC之间的无线通信。
常见的应用是:2台S7-200smart PLC之间的主从MODBUS无线通讯,3台以上S7-200smart  PLC之间的主从MODBUS无线通讯。
针对两台以及三台以上PLC之间的的无线MODBUS协议数据的传输,组成一点(主机)对多点(从机)的无线PLC测控网络,其中一台S7-200smart作为主机,从机根据编号不同可以增加到255个,PLC无需编程即可实现PLC之间的通讯。
PLC之间无线通讯系统图见下图:
方案2. 工控机组态软件与远程 PLC无线通讯
支持组态王、力控、MCGS昆仑通态、Wincc 等主流组态软件与西门子S7-200 smartPLC/三菱PLC/欧姆龙PLC等PLC之间的无线通信,符合无线PPI,无线MODBUS协议的S7-200smart通信。
在实际系统中,中心计算机一般放置在控制室,而PLC安装在现场车间,二者之间距离往往从几十米到几千米。如果布线的话,需要挖沟施工,比较麻烦,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采用无线通信方式。
组态软件和PLC之间无线通讯系统图见下图:
方案3. 触摸屏与远程 PLC无线通讯

支持 Smart700lE/smart1000IE 触摸屏,威纶触摸屏、步科触摸屏、Autoface 触摸屏、MCGS触摸屏等各类人机界面触摸屏与西门子PLC之间无线通信。
触摸屏和PLC之间无线通讯系统图见下图:
方案4. 传感器、仪表与远程PLC/PC无线通讯
主站可以采集远程从站的开关或模拟数据,从站可以采集仪表、传感器、泵阀、继电器等数字量、模拟量信号。
RS485无线组网通讯系统图见下图: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A(2022-08-25):
通过4G无线传输,没有距离限制

PLC无线通讯| PLC远程控制| PLC APP控制|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巨控王工   电话/微信:15307483969 ,QQ:5415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