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有没有知道解决办法

楼主(2021-12-20):
安装GX WORK2软件时出现C\windows\syswow64\oleaut32.dll拒绝访问

网友A:
这种情况多数是IE的动态链接库文件oleaut32.dll损坏所造成的,重新注册这个文件即可。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svr32 oleaut32.dll”后回车,重新注册该文件,出现一个对话框,点“确定”。如果还不行,重启一下电脑即可生效--帮你百度的